大家过来帮忙 指点下 ADP3205 CPU 供电芯片 哪脚是开启信号 有图

楼主(2011-10-27):
(图片)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A:
VR_ON是开启信号

网友B:
这是什么啊,什么也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_ON是开启信号

没有这个 你能看到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啊 我怎么能看到啊 。。。 不能把

此图片来自QQ空间,未经允许不可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啊,什么也看不到。

好了好了 在看看

网友:
是不是第18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图片来自QQ空间,未经允许不可引用

好了 在看下

网友:
18是开启             14是发出去的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了好了 在看看

18脚 -SD是开启

网友:
有 ON 的一般都是开启信号

网友:
不会啊 9脚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18针是开启信号。高电平开启

网友:
没错就是18脚

网友:
-SD 18脚是的

网友:
-SD,即第十八脚

网友:
SD就是这个芯片的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