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5K1T使用中风扇转速一直往下降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0-27):
索尼PCG-5K1T电脑,刚开机的时候风扇转速有1500转,开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剩500多转了,现在还在一直往下降,开机两个多小时后就会突然断电一样的关机,给风扇飞了一根线,风扇转速始终是1500转了,但是还是使用两个多小时还是会突然关机(像停电一样的突然关机)。求解呀???

网友:
查下主板的供电,CPU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很可能是IO有问题了。。。。。。。。。。。。

网友(2012-06-20):
我也是掉电问题,IO检测不到风扇转速,以为是这个问题,解决后,还是掉电,目前暂时没解决!!

有个Q管是做检测转速输入到IO的,慢慢搞吧,图纸里很明确!!

网友(2013-03-28):
温控出问题了,查温控

网友:
温度高低决定了风扇供电电压。最低时可以关掉风扇。供电不足也会导致停机。更换一个适配器看看。昨天一台机器,用杂牌适配器开一会儿就停机。回家换回原装的就正常了。当时怀疑内存、主板,折腾了好久

网友:
这个很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