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8TR 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1-10-27):
今接到同行送修的华硕F8TR机器,配置为AMDCPU ATI独显的,故障为:无待机电流,不触发!拿到机器后拆开测量保隔电路正常,系统供电无3、5V、无待机电压。由于该机的待机电压有系统供电发出的,系统供电芯片为RT8203,根据其工作条件测量发现供电、en信号、REF、都正常,但25脚异常,应有3.3V的输出给待机信号,实测没有,从料板拆取RT8203芯片代换后,测试待机电流、待机电压正常了,短接开关主板触发了,简单装机后,开机测试,熟悉的华硕LOGO出现了!!拷机1个多小时,没有问题,装机完成!!!

网友:
不会吧  还同行拿来的    你那里的同行也太菜了吧

网友:
额。。可能是捣江湖的弄来得把。。。不可能这个都不会的吧。。。。

网友:
就换个电源芯片就好了啊

网友(2014-05-13):
这很正常啊,很多同行就是换个内存,换个硬盘什么的硬件而已。根本不拆机,都是赚差价。

网友A(2017-04-12):
  楼主请问下有修到  华硕N55SF  的主板吗 现在图纸没有     待机  3 v 5v 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下有修到  华硕N55SF  的主板吗 现在图纸没有     待机  3 v 5v 都没有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4557-1-1.html这里有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