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长城350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1-10-27):
有待机电压正常   绿线有4.8V左右  短接不启动   芯片750012脚有15V正常  短接的时候7500第一脚无电压不正常第四脚电压拉不低不正常,还有短接的时候339第二脚有5v不正常     不短接的时候无电压正常
399芯片换过还是不启动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这论坛到底有没有高手啊  郁闷

网友A:
换7500试一下。这个坏的多。

网友:
7500是换过证明没有坏,还是想当然认为没有坏?

网友B:
我也有个和你的一样的啊也是长城的饿

网友C:
查PS-ON附近的两个三极管有没有坏了。

网友D:
大功率管正常否?电解有鼓包的没有?

网友E:
跑绿线到7500四脚的电路,地毯式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PS-ON附近的两个三极管有没有坏了。

那几个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跑绿线到7500四脚的电路,地毯式搜索

找到了    接下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功率管正常否?电解有鼓包的没有?

正常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和你的一样的啊也是长城的饿

不过我相信我可以把它 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7500试一下。这个坏的多。

换过了一样的

网友:
功率管的基极的小电容检查一下看,最好直接换新的试试。

网友:
论坛有当然有高手了,这一点不需要怀疑,就是高手不一定有时间看到

网友:
难道要人家等到三十二号啊

网友:
现在可以开机了    但是电压不对

网友:
高手都不想修这种电源,因为没有什么价值了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

网友:
怎么修的 详细过程说一下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