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hp 技嘉代工的8s661mt-rh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1-10-27):
这块主板我绞尽脑汁都想不出还能咋办了!主板上电就跑d0,不上cpu也一样,然后差不多6秒钟复位灯就闪一下,各供电都正常的,cpu供电1.27.时钟也有。bios我刷过了,还是一样。还有cpu座是正常的。我现在真不知道还能怎么办啊?请各位高手们指点一二啊!小弟在这先谢了哦!

网友:
查下各个芯片PG信号

网友:
这个有点难修,看看I/O和时钟有没有问题

网友:
如果照你所说的上CPU跟不上CPU的跑码都是d0,很明显是CPU没工作起来,而且供电都正常,时钟也正常,那就要重点检查各芯片的PG和复位,特别是CPU、南北桥和I/O部分

网友A:
感觉还是CPU座的问题    你把那白盖子拿掉看一下

网友:
买个CUP座测试灯

网友B:
遇到过,换个I\O换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换个I\O换好了

这I/O不常见啊!没得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CPU座的问题    你把那白盖子拿掉看一下

都说了,cpu座没问题啦!想想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吧!

网友:
可能南桥有问题·  上次有碰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的,测了没问题啦!

这问题就有点头大了,得看电路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就有点头大了,得看电路图了。。

客户说不修了!呵呵!!!谢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