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海尔A630笔记本 换声卡后不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1-10-27):
海尔A630笔记本 ,客户拿来的时候可以正常开机,但是声音沙哑,我就直接进入主题,拆开主板,换上声卡,问题就来了,开机可以显示LOGO,可以正常设置BIOS,但是显示完LOGO之后就无显示,按F2可以显示《等待设置》然后就没有任何反应,用光驱引导也不行,后来我把换上的声卡拆掉,换上原来的声卡,还是老样子,郁闷中
继续,BIOS放电了也不行,重刷BIOS也不行,重植了北桥也不行,内存也换过,CPU也换过。
请问各位大大,有人遇到过这种故障吗,应该从哪方面入手

网友:
把声卡拿掉 然后进安全模式 卸掉驱动 试试

网友:
先卸掉驱动 然后在拆声卡咧

网友:
问题是主板显LOGO后就黑屏无显示,根本不是系统或者驱动的问题,

网友:
板子有无做烂

网友:
板子现在都还是完整无缺的,我的焊接工艺还过的去

网友:
卸驱动没用的··换个硬盘·从新装个系统最实际···试下看吧·

网友:
我语音能力不好,可能大家没明白,这机器的故障是,显LOGO后就不显示任何东西,按F12引导开机也是一样,根本不可能去重装系统,机器不给我这机会啊

网友:
进LOGO后是黑屏还是灰屏啊,外接看看

网友:
你卸了声卡,重新刷个bios看看。你之前的声音沙哑也不一定是声卡的问题。你换个喇叭试过么?

同意,沙哑,接过外接试试吗?喇叭也换过吗?

网友:
你是换完声卡芯片出这个毛病的?我估计还是你这个芯片没做好,或者其他的外接设备电路被你弄到了,这个情况应该是那个外接设备没有过死在LOGO上的,仔细的检查一下最好先把光驱硬盘这些可拆的拿了再看

网友:
这位仁兄分析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