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在WIN7下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10-27):
我的有盘在做过PE,考一些常用软件后放在XP系统下正常,但到一些win7系统下文件夹后面就回出现.exe扩展名,重命名也删不掉这个扩展名。在放到xp系统下.exe扩展名虽然看不见了,但右击属性还是有.exe扩展名的。请叫一下是什么问题。有时候360会报U盘里有可疑文件,如:winpe.exe,软件.exe,在有一些系统里(装有360)则没有报。

网友:
文件夹的属性是,exe可执行程序?中病毒了吧,显示所有隐藏文件看看

网友A:
你有没有打EXE的补丁,要是打了这个现象正常,要是没打就是病毒了哦

网友:
可能是中毒了,你重新把U盘格了试下

网友:
给u盘里的文件杀下毒看看行不行   不行就把u盘格了   再拷贝个文件试试

网友:
应该是中毒了  格式化在弄

网友:
中毒了。先格式化在杀毒

网友B:
低格下  从新分区 就没了

网友:
正常都不会这样,感染了病毒了

网友:
格式化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中毒了    重新做个PE    应该就可以了   应该是你考的那些软件里有病毒存在

我考的那些软件在我自己的电脑上360也没报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格下  从新分区 就没了

重新分了好几回了。还是会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打EXE的补丁,要是打了这个现象正常,要是没打就是病毒了哦

这个要怎么打啊?有时候在win7下就看不到文件夹了,U盘根目录下的文件能看到,文件夹就不见了。

网友:
是不是中毒了,先杀毒看看,不行换台机器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怎么打啊?有时候在win7下就看不到文件夹了,U盘根目录下的文件能看到,文件夹就不见了。

那就是中毒了哦

网友:
看来只能又要重新分区格式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