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诡异的现象

楼主(2011-10-27):
这个现象叫我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求助各位兄弟!
本人给一家公司安装一台电脑,这个电脑在店里上网一切正常。送到客户那里就是上不了网络。显示本地连接已连接上,但是PING不通网关! 先描述下这个公司的大概拓扑!此公司是一个PPPOE的ADSL猫通过水星150R无线路由器进行上网,我送的部门是通过150R外接一个TP的路由器(交换机使用)接到PC。经过我观察别的部门的IP 网关 ,一切OK 都设置的妥妥的。最诡异的就是同样的IP设置,别的PC可以通过这线路上网,我的电脑不行! 系统做了3次不通的版本。网卡驱动也都装了N次。诡异的还有,我的电脑在别的部门 一切OK,上网正常。另外,,网线我也换了 水晶头也重新做了 用测线器测量无问题。
反正我是无思路了。
求解各位兄弟 帮我分析分析
跪谢

网友:
你有没有在路由器或交换机上换个插口试试?

网友:
把网卡设置为10m全双工试一下。如果不行加一个8139.可能你的集成网卡太垃圾了。我就试过你这样的问题。我邻居装了一台垃圾单桥板的电脑。从我家拉了条网线给他用(大约15米),网线用测线仪测试过没问题,但在他的机器上死活上不了,收不到数据,把网卡设置成10m全、半双工都不行。但他的机器搬到店里测试又是好的。实在没办法,给他加了个8139就一切ok了。这充分说明了,他集成的垃圾网卡实在是很垃圾。

网友:
你用短一点的线直接连在路由那看一下还有没有这个问题,或换个口

网友:
谢兄弟啊 可以试试 我去搞个8139网卡试试

网友:
那你先祷告下忏悔先

网友:
是不是MAC绑定啦?

网友:
你的网卡的物理地址被人放在了屏蔽名单内

网友:
谢谢楼上兄弟们的热心帮助 问题解决了,我装了一个TP的8139 ok   看来以后也不能太过迷信  新的东西 凡事都没有绝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