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冠盟GMI865P-N主板电压问题

楼主(2011-10-27):
一块冠盟865主板,在使用中黑屏,以后就不能启动,加测试卡启动,cpu风扇转,测试卡电压指示灯亮,数码管不亮。经过多次启动,有时启动到进入bios,然后死机。
已经放置了几个月,今天拿出来,试试,居然能启动了,测pciB16脚,电压1.57v,B8脚电压3.28v。根据一份资料,B16脚电压应大于2v,B8脚电压应该为1.5v。请教各位看一看这块板是否有问题,谢谢了。

网友A:
根据一份资料,楼主需要提供的情报不太详细。

根据某份资料,B8脚不知测的是什么?

网友:
PICB16为时钟,1.57V为正常啊

网友:
测试卡上 灯亮,到底的全亮还了亮一个?
各路供电正常吗?复位呢?

网友:
电压灯全亮,clk,osc灯不亮,测各路电压都正常,复位等记不清了。当时找不到问题所在,就放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一份资料,楼主需要提供的情报不太详细。

根据某份资料,B8脚不知测的是什么?

pci槽B8脚说是系统测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i槽B8脚说是系统测试脚。

系统测试脚是什么脚?

测试系统稳定性的脚?
根据某份资料,太牛了。

网友:
内存供电 桥供电 总线 U供电 各路时钟 复位 正常不?

网友:
我碰到过进BIOS键盘不能用的 以为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