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260-60SLV电源12V输出只有10V且接主板自动开机

楼主(2011-10-27):
FSP260-60SLV电源12V输出只有10V且接主板自动开机,不知道如何修起,指点下

网友:
当然先修电源啦!电源不正常,主板也不会正常工作的!

网友:
电源12v滤波电容代换下试试。

网友:
这种故障你换12V和5V的电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都是些道听途说巴了。。我告诉你更换的步骤吧。。1、更换三极管Q1、Q2(C1815),
2、更换电解电容C3、C4、C5、C13(50V22微法)
3、更换输出端对地电解电容,
4、更换IC TL494。
换一步测试一次。记得换主滤波大电容必须同时更换2个。否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网友:
其它电压正常吗?测一测看才能明白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