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ASPIRE4937笔记本很奇怪的问题用电池能开机,用电源就不能开机。。

楼主(2011-10-27):
宏基 4937笔记本问题很奇怪。。各位大侠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问题。。用电池能开机,但是要充一会点才能开机。。把电池出了。。用电源就开不机。。我换了新电源还是开不了机,,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还有用电池能正常的使用,但是插上电源右下角电源指示还是一把叉,充不了电,,

网友:
检查保护隔离电路啊

查隔离电路

网友:
这个简单,典型的保护隔离电路问题

网友:
检查保护隔离电路啊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