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板开机需按好多次开关才能启动,并且进系统老是卡主

楼主(2011-10-27):
       主板是宏基电脑上的。

       故障现象是:开机的时候有时按一下能启动,有时需要按很多下才能启动(短接开关针也一样,所以不是按钮的问题)。另外进入系统后老是卡主,画面都动不了,但鼠标能移动。卡上一会又好了。过一会又会卡。

       重装系统的时候有时候连WINPE都进不去。好不容易进去了,把GHOST镜像恢复进去。重启动进入解封装的时候。也是一卡一卡的。解封装的界面有时间显示,可以看见那时间一会动,一会不动。最后直接卡在解封装的界面不动了(鼠标还是能移动的)

       内存、CPU、硬盘都代换过了。故障依旧。

       现在可以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可是不知道从哪入手检修。请各位提供点帮助!!

       补充:cpu上管D极12.09V,S极1.11V,G极2.1V

网友:
发现个问题:进入winpe里边,看系统的时钟。走的比正常的慢很多。

网友:
检查下时钟电路、供电电路再说

网友:
检查下数据线看看,说不定数据线问题.

网友:
CPU供电查输出电感。。开关排针上有无3-5V高电平 清下CMOS看看

网友:
像南桥的问题,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故障已解决
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看下是不是南桥那边的问题,一般来说,时钟跑的不对了,晶振就有问题了,何况还卡在滚动条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