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 不显示 接触问题

楼主(2011-10-27):
接修一台HP NC6400 集成的本本, 风扇长转,拆机单板还是一样,待机正常,开机电流0.65A左右,去除CPU再开机,电流0.45A  但各路供电都正常,CPU是T2330 电压0.95V CPU供电管理芯片加焊过无效,,南北桥加焊,还是一个样,有时会亮可以进系统,会亮时本本拿一下就鼠标光标都是不动,像死机了 ,放下本本又可以用,标准的接触问题,有没有修到类似问题的朋友 ,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0.64?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北桥是200M的吧,,HP NC4000.NC6000.6400都一样的问题,但都没做好一个北桥。。现在碰到这样的都直接换板了。。。那北桥很垃圾的。。建议换板

网友(点评):
nc6400是945的桥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头都搞大了,今天直接换板了

网友:
换下北桥看看吧

网友:
裸机测试一下,逐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