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过的显卡和南北桥是不是返修率很高?

楼主(2011-10-27):
加焊过的显卡和南北桥是不是返修率很高?是不是重新植球,返修率要低一些。 如果返修很高,那维修不是没意义了?加焊好了,几个月又虚焊。。是不是跟bga设备的好坏有关?成功率。

网友:
返修率是不是跟bga设备的好坏有关?

网友:
重新植球效果要好点,这个东西也跟芯片本身有关的

网友:
扇热好的话 大半年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加旱显卡返修率哼啊 加旱南桥一般没事的

网友:
看你技术如何了。你技术好的话返修率不就低。

网友:
很 多原因,锡珠 BGA折本  显卡芯片都是影响的因素,本身的 时候
有也有影响

网友:
不能闲麻烦。直球一定要仔细认真

网友:
加焊,很多时候都会返修的,不过,加焊,改散热,可能会时间长点

网友:
加焊,很多时候都会返修的,不过,加焊,改散热,可能会时间长点.没有用一辈子的的吧?哈哈

网友:
加焊跟BGA机器无关,只要温度掌握好就行了,返修高跟机子散热有关还有锡球

网友:
一般做好了··改良下扇热。就行了···就只能看他的命运如何了··

网友:
重做比较放心

网友:
LZ啊,你是客户还是维修员啊,想一辈子不坏吃什么啊,多长时间得看给多钱了

网友:
恩的。有些坏了不如不修了。

网友:
主要看兄弟你的技术如何

网友:
不是啊  加焊过的芯片 一定要处理散热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