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开机掉电!

楼主(2011-10-27):
   一台联想SL410待机正常,触发后电流上升到0.84A左右掉电,停留时间大约5S。
   拆机裸板时电流上升到0.40A,维持大约5S掉电。掉电后仍然能够再次触发。在测试时发现,有时需要多次触发后,电流才会上升到0.40A,否则触发后即掉电。
    装上CPU和内存,散热片时,有时触发即掉电,有时触发后电流上升到0.84A掉电。
    测量+5V,+3V,+1。8V,+0。9V,+1。5V,+1。05V都正常,HWPG信号也正常,检修时发现TPS5116的第13脚PG信号只有2.7V左右,其他都为3.3V。在掉电关机时,HWPG信号也同步消失。
   难道是CPU座空焊?该机为ATI独立显卡。请大家给个思路。

    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CMOS放电就OK了.但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没有想明白.

网友:
跑什么码?跑到哪里掉?

网友:
对  跑到什么地方掉的

网友(2011-11-29):
不要小看coms  有时候的作用可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