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解密DELL E5400有代码

楼主(2011-10-27):
代码是:#4HPLJ2X-2A7B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帮忙啊?

怎么把贴子改成悬赏方式的?

网友:
有算号器的

网友A:
密码是lekgo0ad是不是该给点赏啊!!!

网友:
好像是16位才对的,字母分大小写。

网友B:
密码是:V4w0WsUp4g3PLmz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密码是lekgo0ad是不是该给点赏啊!!!

不好意思,6楼才是正解。给你加6分以示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密码是:V4w0WsUp4g3PLmzG

这个才是对的,又找了一个解码软件才可以

网友:
6楼的朋友用的是什么算号软件啊

网友:
这个软件是需要花钱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