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181 检测不到电池 急~~!

楼主(2011-10-27):
    这个笔记本以前进过水  已经修好 但是不能充电 现象是 插上电池  橘黄色灯亮  15分钟左右变成绿色灯 原本我以为是充电接口接触不良  直接焊上了- - !!  还是不行  后来来了一台一模一样的 换了块电池 还是一样  进系统检测不到电池  电池可以正常待机

网友:
A1181  965  T8100的

网友:
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是IO的问题啊  我查了下电路图 发下是到IO的

网友:
有可能电池充放电路芯片坏了

网友:
可是我看了下电路图 主板上没有电池检测芯片 是通过IO来检测的 电池我也换过了 别的具体还没测过   而且IO还是BGA的  - -!!  芯片也没有

网友:
求思路啊    这个充放电电路一直没解决  这个是我自己的笔记本

网友:
查中间的数据LCK这些,应该是断线了

网友:
谁有点位图  给我一个   我现在脑袋乱乱的

网友:
今天过来IO  换了以后 出现了黑屏   但是有点亮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