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gcm-s2c 维修一例

楼主(2011-10-27):
该板拿来时不开机!首先进行检测关键点位:
检测CPU供电部分发现两只K3919 G极对地电阻非常小,内存供电部分ISL6545的电源脚接的2R2电阻变大的几十K,该电阻接的BAT54C损坏,ISL6545和RT9199电源脚对地阻值很小!其他暂没发现问题!
首先拆除CPU供电部分两只K3919,测焊盘G位置对地电阻依旧很小,直接更换电源管理ISL6312CRZ,更换内存电源部分的2R2电阻\BAT54C和ISL6545以及RT9199后上电测试发现上电即断!更换IO IT8718F-S后再次上电不再断电,而是不跑码,测试CPU无供电,再次检查CPU供电部分,发现ISL6312CRZ那里有两只2R2电阻变大到340多K,更换后再次上电测试跑到C1不动,郁闷了,检查内存供电正常,断电后仔细检查原先更换过的元件,发现IO有两个脚在拖焊时有轻微连锡,处理后再次上电,这次顺利跑码到26,显示器点亮!
连锡这里是人为造成的故障走了一点点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