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30 看见LOGO 掉电

楼主(2011-10-27):
前几天接到个DELL  1330   看见logo掉电   拆机一看   显卡修过   想想显卡引起掉电的也有   先找个拆机显卡630 肯定是好的    故障一样   刷bios 还是不行   上论坛看 没有类似故障    纠结了  放在今天了  客户催看   接着看看吧    刚好有台其他的机器   我就把CPU  内存都换了    一开机好了
我晕    最后测是 cpu   坏了   我晕     建议大家以后修机器  做好  测试工具  先测好   以免走弯路

网友:
挡LOGO?看看上家有没有弄掉件 最后 做南桥吧

网友:
人家都说换CPU好了,还做什么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