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主板 E0的问题!

楼主(2011-10-27):
求助各位大哥 大姐 我这有个双敏型号是AK42D的主板 一开始是不开机!用手碰晶振就能开机 心想肯定是晶振坏了 换山区一个新的晶振,能开机了,可是不亮 主板诊断卡跑E0,我换了好几根内存还是不行,心里没底了 检测CPU 内存工作条件都正常,大家说说这是什么情况,求高手来解,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应该是内存插槽的问题 楼主不烦多换几根内存条测试

网友A:
我都换过内存条了!不插内存条检测E0不报警插上内存条也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换过内存条了!不插内存条检测E0不报警插上内存条也是一样

我昨天也维修了一块这样的主板 后面是压桥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也维修了一块这样的主板 后面是压桥问题解决

我这个是intel的板子 北桥也出这个问题吗?

网友:
刷BIOS。然后轻按压北桥,能否开机?

网友:
最烦不跑吗的板子

网友C:
是不是CPU低了,或是内存低了

网友:
内存的各工作条件都满足没
跟北桥之间的通信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CPU低了,或是内存低了

谢谢了 我换了个CPU 就好了 我的是赛扬D2.66的 换了个E7200就能过内存也能亮了 用着什么问题也没与 8楼的 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