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置无线网卡好用吗?

楼主(2011-10-27):
笔记本自带的无线网卡坏了,想买一个外置的来用,不知道信号如何

网友(点评):
USB的网卡,插到笔记本上用和插到台式机上用的信号强度不一样的喔。亲测,如果USB网卡在笔记本上70米有三格信号,那在台式机上应该没信号了

网友:
不好,非常不好,信号还不如手机好

网友:
USB的无线网卡信号不错的,使用过。

网友:
完全可以....要买带天线的才可以..

网友:
我用过个磊科360,内置天线的,插到T621笔记本上,信号跟笔记本上的无线网卡信号一样,没有任何区别,我拿着本本跑到六七十米外测试的。当2格时,都是两格,当满时,也两个都是满的。  路由:TPL89481,三根天线的

网友:
比笔记本自带的好,我用的平板的接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