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ONDA GT240 512M GDDR5显卡GPU供电芯片APW7067N的代换

楼主(2011-10-27):
一片ONDA GT240 512M GDDR5显卡,不亮机 测试主供电是0V,摸主芯片APW7067N发烫,没有同型号的更换,网上说可以用RT9259A代换,更换亮机了,小修一例, ,芯片是看不清的,但是APW7067N的确是可以和RT9259A代换的。

网友:
我都是用RT9529A,ISL6549CBZ,APW7068这三个互相换的,没什么 事,正常工作。

网友:
又学了一招  呵呵

网友:
这个显卡,内存大点的话,可以开双魔兽哟

网友:
今天又学到了,不过我现在没有修显卡,留着以后用

网友:
代换的只要工作原理一样就可以了哇!      最主要的就是引脚对应的输入或输出

网友:
我那个花屏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网友:
收藏了,留着日后用。。。谢谢!

网友:
好经验,学习中,以后可用.

网友:
没有修到过这个显卡 不过还是谢谢你们的经验分享啊

网友:
显卡供电的主芯片好多都可以互换的哦?

网友:
我想问一下楼主是把显卡插到主板上电用手摸那个芯片吗?我没有修过台式机主板。

网友:
当然是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