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绘图助手画的 INTEL时序

楼主(2011-10-27):
好,顶你,

网友:
经典套路

网友:
不好意思,图中COMS跳帽部分画错了,跳帽接地脚应该在下边...不然放电时,VBAT对地短路了

网友:
想问下这是笔记本时序吧.

网友:
你也真牛人一个,ATX都 出来了,还笔啊
看楼主这图画的,刚学啊,按部就班,
改明咋也搞一玩玩,分析一下难修的电路啊

网友A:
5 应为RSMRST#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5 应为RSMRST#吧

第五步中   RSMRST# 中 少写 了个T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时钟没算进去

网友:
没仔细看    。。

网友B:
还行,时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行,时钟呢?

时钟在VCORE产生后
经电路转换出来个VTT_PWRGD去开启时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