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ECS P4M800主板跑DO维修

楼主(2011-10-27):
一片ECS P4M800主板跑DO, 以前修改一例是BIOS座接触不良,直接焊上也是不亮机,主板跑DO要检测的地方太多了,CPU座是否空焊,刷BIOS,查总线,等等,先上假负载打CPU座的AD线都正常,BIOS刷写了没用,南北桥的总线对地值也是正常范围内,看了是外部设备的问题,手摸I/O声卡网卡温度都很底,摸到COM芯片感觉很烫手, 拆掉再次上电亮机了,小问题搞了半天。

请教下楼主拆的是串口控制芯片么? 不会影响到PS2接口什么的么?
是D0 不是DO 十六进制里面没有O哦

网友:
这个芯片坏的比较少 我还没有碰到过呢

网友A:
修的,挺累的哟,查了那么多,价位如何啊
从图中看,你那是二层农家楼的一层,是不是房租很便宜啊

网友:
现在手头还有块跑D0的呢,明天有时间拿出来现研究下。

网友:
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怎么代换场效应管,哪位大师能指点指点

网友:
呵呵 想起一句话 摸摸更健康。。。。  还没修道com口芯片的

网友:
是啊还没有修到过,今天算是见识到了,改天我就去试试

网友:
一摸就好了!!真是牛!!经验啊

网友:
确实没有修道过过这个由com芯片引起的问题,CPU坐到挺多的啊

网友:
D0的故障 出问题的零件太多了

网友:
摸摸更健康。。哈哈。。有没有烫到手啊

网友:
com芯片是在哪个电路用的叫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头一次碰到,幸运呀。

我遇到一块华硕的 跑FF的 拆了它也行了  但装一个回去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一块华硕的 跑FF的 拆了它也行了  但装一个回去就不行了

COM芯片没有用了,拆掉得了。

网友(2011-12-25):
引用 网友A:
修的,挺累的哟,查了那么多,价位如何啊
从图中看,你那是二层农家楼的一层,是不是房租很便宜啊

超级便宜,自家的车库

网友:
摸得也要有规律的,关键是要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