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按键问题,自动跳亮度菜单问题维修一例

楼主(2011-10-27):
客户自己在网上买了台三星EX2220,会自动跳亮度菜单,寄到外地保修麻烦,所以叫我帮忙看下,开始以为按键问题,换按键,或干脆把按键板拆掉,故障依旧,只能在驱动板上找问题,发现KEY1-OUT和KEY2-OUT各连到两个电容,电容另一脚是连地的,看来是这两个滤波电容漏电,把它拆了,装机测试OK,问题解决。

网友:
这个常见是按键漏电,再就是给按键滤波的电容有问题,有点像修主板的PS/2口,哪样,除滤波电容。。。。

网友:
这个修得好样的,还有你那两电容补了吗,安全点啊

网友:
的确 够细心的  基础很扎实哦

网友:
按键电容漏电也是有的,就是平时有时不太注意这种电容

网友:
我们一般遇到像这个驱动板的问题就直接换驱动板了咯!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按键的问题。楼主真是细心。

网友:
没遇到过。大多是按键问题。

网友:
这个是LED 的吧  能不能把电源部分 也拍个照 上传下  还没见过里面啥样呢

网友:
呵呵 有遇到过按键不能用  是电容漏电的 楼主很细心。。

网友:
楼主很细心  学习了

网友:
我一般都换版啊  不会修心片的说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把所有按键全部暴力拆解,看看金属部分有无氧化部分,。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如果不是按键问题  估计都去换板子了  楼主很细心啊   功底扎实

网友:
真是好经验啊 !感谢楼主分享!我上次以为是驱动板问题,直接换了驱动板呢!

网友:
一般都是按键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楼主心思细密。。。学习了

网友:
这种问题在CRT显示器上面遇到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