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831S高压板坏 换高压不亮

楼主(2011-10-27):
这个显示器  高压板上的一个管子坏啦 因为没有件就加了一个高压板  这个显示器是18.5 两灯  加的这高压不插屏线就能点亮灯管 一插屏线就点不亮灯管啦 不插屏线 高压供电13v   一插屏线就变成了19v  高压板就不工作啦   加4灯的耐压值高的去保护后 只能点亮一半灯管  驱动板式好的  加4灯的高压 接上屏上的2个灯 再外接2个灯 就能正常工作 一直找2灯的一体版也没有找到  高手请指点一下  着急啊

网友:
你用2灯的高压板啊

网友(点评):
这个显示器就是2灯的啊

网友:
既然驱动板是好的,那为什么一插屏就不亮呢。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点评):
我说啦 用4灯的高压板 再外接2个灯管就能正常显示 那就是说屏没有问题啊

网友:
哪你只能买一个 通用两灯开一下了

网友:
是不是屏电路上有短路的地方。一上电就拉低电压。引起电流反馈,导致12伏电压升高。

网友:
你换的那个两口通用高压不良,建议换别的另一个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