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盈通的9800GT/512M通病

楼主(2011-10-27):
很久没有上论坛了..今天有位朋友在我空间里留言关于这个显卡的短路故障..手里正好有二个这种卡.此卡需外接6PIN供电..散热器硕大.双风扇散热..三星显存..不上图了...基本是短路电源保护故障..打表第一组MOS管击穿..换后电源不保护了..大概十秒左右重新断电保护..再次测试依旧12V短路..已确定是卡背面左上角的四方形电源管理坏..应该属于通病..至少我碰到的几个都是..大家注意下..另外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很难找..无奈中...收了2个花了70块.应该亏损了..

网友:
修一下  看这个能卖多少钱了

网友:
楼主赚到了啊

网友:
9800GT70修好2个不亏啊

网友:
核心是几项供电的?三相的吧?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我也碰到过不少这种卡场管击穿的,不一定都是控制芯片坏。如果那样,不会给你十几秒的时间,一开机就保护了。

网友:
的确是通病我这有一块和你的故障一样

网友A:
三相供电的.电源管理不记得了.丢垃圾里去了..场管击穿上电马上保护..供电芯片损坏导致场管电压过高..所以隔几少才会导致场管再次击穿..电源才保护..
个人意见:如果是场管击穿上电就保护的..不会给你十来秒的时间.哈

网友(点评):
场管击穿的话,根本就开不了机。控制芯片导致电压过高的话,那核心也几乎不能幸免了。有人说是场管功率不够,换大功率的解决过。

网友(点评):
丢垃圾箱太可惜了,有许多办法可以变通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相供电的.电源管理不记得了.丢垃圾里去了..场管击穿上电马上保护..供电芯片损坏导致场管电压过高..所以 ...

芯片击穿与否打芯片对地一测就知..的确有其它的方法.如找类似的供电芯片代换然后改电路..不过芯片周围改动了基本卖不出了.只能自己用..以后找到这种芯片再找出来换上吧.

网友:
9800现在还是很值钱的!

网友:
学习了,下次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