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NE是什么信号

楼主(2011-10-27):
一富士康主板,6627MA.各电压正常,上真U有复位.不跑码,用CPU假负载没通电的情况下全亮.通电后GNNE,A20M灯不亮.A20M没亮倒是没关系,板应该也能正常点亮.现在不知道GNNE是什么信号,从哪里发出的.希望有懂的大哥能指点小弟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NNE在PPC上是GPS信号,主板上不会是集成了GPS模块吧。。

网友:
什么灯啊 是跑马卡上面的灯还是

网友:
谁让你通电后看灯的。。。

网友:
楼上,言犹未尽…尽在不言中…妙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师傅教的啊,请问下月饼老大.应该要怎么用才对,还有这个板要从哪里查起?现在是有复位,没跑码.

只能断电时看灯座的

网友:
谢谢,只是现在这板还无从查起.有发现时钟发热比较大,一边有1.6的电压.一边只有0.3V跟0.6V.没有相同的时钟换.不知道会不会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师傅教的啊,请问下月饼老大.应该要怎么用才对,还有这个板要从哪里查起?现在是有复位,没跑码.

你师傅该退休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