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P5GC-MX不跑码

楼主(2011-10-27):
故障现象:ASUS  P5GC-MX不跑码

方向:复位灯常亮,查全板供电、时钟、复位。
取下CPU、内存测内存1.8V,总线1.2V。上CPU测试,VCORE只有0.6V明显不对,同时主板有间断的微小电流声,诊断卡复位灯偶尔闪下。快速测了下桥、总线、内存供电都在跳变,内存供电管子G极电压也再跳,内存供电芯片是APW7120,5PIN供电是12V,7PIN开启电压也不稳,于是直接换了APW7120,各个电压都正常了,装内存正常亮机。到此故障修复。文字功底太差了,描述不来。

网友:
太牛逼了,,,学习中,,希望下次多点图片解说

网友: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pinpaixie -5 严禁灌水

网友:
换个芯片也牛B啊,,,,晕,还是不错的

网友:
思路清楚,能快速找到故障原因才是关键

网友:
APW7120是挺容易坏的!

网友:
还有RT9214这个也容易坏!

网友:
一句话概括:内存供电的PWM芯片坏 ,引起的输出不稳定。
   告诉你它的七脚不叫开启脚,而是电流检测脚

网友:
我是刚来的 -10 老会员了还灌水?

网友:
谁能教教我不跑吗怎么秀雅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我是刚来的 -6 严禁灌水

网友A:
1、 在各组电压正常情况下,量各总线的对地阻值。
2、 CPU到北桥32根地址线,64根数据线对地阻值350-750。
3、 南桥到北桥的对地阻值350-750。
4、 南桥到PCI的AD线对地阻值应该相同。
5、 量BIOS的时钟,复位,AD线。
6、 刷BIOS。
7、 时钟IC供电。
8、 内存的供电。
我也是在别人那抄的

网友:
这板就这个容易坏APW7120

网友:
请问那个VCore是谁发给谁的

网友B:
VCORE只有0.6V偏低 楼主迅速找到内存7120 厉害呀

网友:
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在各组电压正常情况下,量各总线的对地阻值。
2、 CPU到北桥32根地址线,64根数据线对地阻值350-750 ...

这些条件都有了,不会修了,先放着在说吧

网友(点评):
有一种爱叫做放弃 哈哈

网友:
用RT9214这个块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ORE只有0.6V偏低 楼主迅速找到内存7120 厉害呀

当CPU供电偏低时我测了下内存供电也偏低不断跳变,根据INTEL时序先内存供电,所以就换了7120

网友:
思路清晰,判断准确,厉害。

网友:
楼主不是测得内存供电有1.8V嘛???

网友C:
牛X,总线电压也跳变吗??

网友:
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RT9214可以和APW7210代换的

网友:
思路比较清淅,查找原因就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X,总线电压也跳变吗??

恩,在跳变

网友:
学习了!太强悍了!

网友:
楼主,你的这块板子是不是内存有独立的时钟啊??,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CPU都有电了。PCI复位都有了。就是内存没时钟,,电压的话,我不记得有没有在跳变了。难道我也要换哥AW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