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 不触发到重新启动不亮屏的怪问题啊!

楼主(2011-10-27):
一台R61接机的时候不触发,量开关电压,3。3伏正常,当然在3。3伏5伏1。8伏1。5伏都正常的情况下啊。然后测量U61的59脚20V主供电,61脚产生3.3V的VCC3SW, 都正常,然后我在网上看一帖子后换了EC后,插上电自动触发了哦高兴得不得了,一会装上外壳,再按开关,不来了,我晕,又拆机难道刚换 的有问题吗?于是又找了一块料板再换EC,出现上面同样的故障。意思是冷机不触发,热 的时候可以触发吗?于是又在网上搜帖子,说是晶振和谐振电容都有可能,又换晶振和谐振电容。到现在还是有问题,虽然说冷机可以触发了,但设置时间等一系列动作后重启电流停在0。63不动了。晕新问题,搞不懂了!!!!

网友:
朋友们,修客们有遇到同样的问题的帮帮我啊!!!

网友:
看看  南桥附近的小件

网友:
你试试别装CMOS电池开机,不用重启。每次开机等个15秒试试。。

网友:
噎,试过你的这种方法哟,好像可以呀。但是我每次做系统的时候进过PE后也就是克完重启动的时候电流停在0。63就不动了。然后重新关机,再开又可以进系统。

网友:
呵呵,我遇到这样的机器过,这个机器实在没办法修。把CMOS电池拿掉,只能等15秒开机就行了。但不能重启,只要是重启就过不去,还有一个时间是不准了,做系统的话,只能在PE里做完GHOST,然后关机,等个15秒开机让他解压过去。这样就成了。。维修的话没找到任何毛病。所以我也没办法。

网友:
高手们看看吧,带我学习学习

网友:
高手们 有空带带我塞

网友:
你试试别装CMOS电池开机,不用重启。每次开机等个15秒试试

网友:
简单问题~!换我修的话半小时肯定秒了它!
检查H8主要工作条件和通信吧!

网友:
还真没到过这么妖的问题。静候LZ的好消息

网友:
蓝牙有问题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