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M2N-MX SE主板开机屏幕能显示但是当lougo

楼主(2011-10-27):
华硕M2N-MX SE主板开机屏幕能显示但是当lougo

按住TAB键有时会死到这里

内存换过
CPU换过
BIOS刷过
IO换过
桥加焊过
这些方法都无效,请指教!!!!!!!!!!

网友(点评):
上面已经明显提示了USB出错呀

网友(点评):
38代码,是初始化USB控制器出错

网友:
USB , 声卡,网卡这些外围查一下呗

网友:
百度能查到这些资料  好像要换桥吧

网友:
仔细查一下外设,像声卡和网卡之类的。。

网友:
估计是USB的问题,看你那图片是档在检测USB口哪里,打USB对地阻值。

网友:
声卡网卡拆掉看看啊! 但是自检 好像是USB 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桥的问题

网友:
是LOGO 啦,楼主,,,,,拿下南桥重置,,,我上次修了这个板子,一开始 是桥空焊我加焊南桥,然后 找不到硬盘,因为南桥南桥管硬盘,的嘛,而且我那个故障也是档LOGO,的

网友:
修好了么。楼主这LOGO卡在USB这里,USB打下阻值看。排除外围设置           南桥

网友:
看一下USB供电跳线插反没,有电压不?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此问题,那板式SOYO的AM2板,也是检测到USB设置就卡死。后面才发现USB鼠标的线断了,一直检测不到此设备影响档LOGO。。。重点查USB相关的电路

网友:
看那个提示,应该是usb电路有问题啊!查一下吧.

网友:
usb数据线对地阻值如何?

网友:
楼主这个挡在检测USB这里了,看看BIOS的提示就知道了。看看USB的供电和USB阻值正常不、

网友:
先换南桥试试,不行就把南桥外围设备一个一个的往下拿,直到不挡为止

网友:
我感觉跟南桥有关   usb的可能性小

网友:
USB 周围,通过过几个电阻分压,用来检测USB设备是否正常工作,忘记具体是多大的电阻了,只记得是排阻来的,,在南桥周围!!
首先要排除跳线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告诉一下大家好吧!相互交流吗!

网友:
USB 声卡 网卡 全拆了 在试 如果OK 在一个个的装

网友:
换、桥过后刷个BIOS绝对好啊

网友:
看看USB的接口是否有短线的地方!!!

网友:
还是南桥问题,有料的话建议换一个

网友:
这个是桥挂了,我原来修到过

网友:
桥重新值了也不好用,还是老毛病,看来就得换桥试试了

网友:
可能是外设的问题,今天刚遇到过

网友:
首先試著更新bios要是無法修復的話
有一種可能就是cpu槽虛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