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机,开机不跑码,无显!!

楼主(2011-10-27):
主要现象为,开机无声音,显示器无信号,在没接硬盘的情况下,硬盘灯常亮。把内存取掉,开机也一样,不报警,无声音无显示!!求解!已经清过CMOS.
硬盘

网友:
....不跑码,供电 CPU周围 等等..........

网友:
楼主是板卡级吧。这个估计是主板或CPU的问题了,

网友:
不跑马,,,肯定不会显示了啊,楼主的问题,都是在瞎问
长荣电脑技术服
第一次遇到这种现象,想搞清问题出在哪里!!还望赐教!!

网友:
是不是不跑马啊。查查cpu电路。在顺着往下查。楼主说的很不明白

网友:
联想,很多是精英代工,北桥,CPU座都可能,你就这样,谁都帮不了你。

网友:
比较老的机子了,AMD 速龙2200+的CPU,据客户说电脑闲置了有一年多没通过电。最近用就开不起了。现在开机后就是CPU风扇会转,电源输出各项电压正常。无报警声!插诊断卡不跑码。准备劝客户升级换配置,修的性价比太低!

网友:
修没有价值了,拿来练手差不多,测各个供电,阻值等等

网友:
CPU开机过一会后烫手么?如果不烫手CPU供电有问题。其他的就要一步一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