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的机器屏闪

楼主(2011-10-27):
今天来个CQ40的     加电可以亮机  屏一闪一闪的 屏幕还是红色的    从新安装屏线OK        共享下。。。   呵呵

网友:
呵呵  屏线的毛病

网友:
LG X3的屏对吧!屏坏了,这是CQ40的通病。

网友:
这个是闪屏们的机器,过几天还会出来的

网友:
闪屏门,?那就是说,还是视屏的问题是吗,,能解释下么

楼主不是换屏线好了么,,

网友:
好了把钱钱收了再说,也不一定会返修的!

网友:
是从新插拔屏线 OK     应该没什么事了

网友:
重新插好确定OK的话,基本上不会返修,不过你要加固

网友:
维修的 都碰到过。。

网友:
那个屏是通病,我换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