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维修知识。现在从电源开始。

楼主(2011-10-27):
长城300P电源,通电发出吱吱声,紫色电压0.5v,绿色无电压。声音是辅助变压器发出。检测发现L1旁边的电容C11短路了,拆下来检查电容正常。应该是其他地方短路了。找不到原因。请了解的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俺刚刚学电子,还不会看电路图,请慢慢说哦,谢谢。呵呵

网友:
看看跑跑线路吧,看看它旁边的三极管有无问题

网友:
这个事有局部短路。建议检查旁路电容和三极管是否击穿。

网友A:
我家里也有好多坏电源,都是给别人换了坏的拿回来了,好想把它们都修好

网友(2011-11-28):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也有好多坏电源,都是给别人换了坏的拿回来了,好想把它们都修好

有什么牌子的电源呀,能卖几个给我修下积累多的经验,我修好后可寄回一些维修经过给你做参考

网友:
分别断开试试

网友(2012-10-24):
我之前也是又一个长城的电源,用了一个多月突然有一天也是吱吱的叫,然后就强行断电,结果再开机就开不了机,测了下祡色线只有2.5V,才知道原来电压低了不能触发开机。本来想自己弄下,可才用一个多月呢,就给拿去换了个……

网友:
这个找下电路图跑跑看看

网友:
我现在也正在学习修电源在。你这样的问题我好像还没碰到过.

网友:
我想学笔记本维修,对电源没多大兴趣的

网友:
修电源会爆炸的。。。
很危险。

网友:
干啥不危险,修电源会爆炸吗?

网友(2012-12-21):
我也准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