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 USB不能用

楼主(2011-10-27):
眼看有个USB已坏但没短路,客户说那个坏了还能用 之后就不能用了。都不能用。是不是桥的问题 这款机器是I3的 单桥的BD82HM55 桥会不会是他坏了呀。

网友:
进安全模式 不行就良U口数据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一个坏了不能说明南桥坏了~~~~只能测量下

网友:
现在是一个也不能用了 ,之前坏一个别的还可以用(客户说的)。

网友(点评):
这个是省不来的,换吧

网友:
打下USB的接口的阻值。量下USB供电

网友:
现在都不好事了是把,看看U口后面有没有烧检测一下,不行在搞桥。华硕单桥很爱坏。做的时候注意哦

网友:
先测下坏的那个U口阻值,看是供电不正常还是数据不正常,供电的话一般不会烧到南桥,数据线如短路桥就危险了

网友:
阻值 好的USB口正常500多 坏的那个口阻值低200左右,怀疑就是桥的问题。今天定个桥换换试试。

网友:
桥换好了 USB也能用了 可是又出现问题了CPU测试到90多度。没多久就制动关机了。郁闷了

网友:
为什么现在换桥后USB能用了 怎么检测CPU温度这么高呢 。自动掉电,又换个桥还是一样。郁闷了请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