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FRAME#有一闪波

楼主(2011-10-27):
板号:广达GC2

故障现象:不跑码,cpurst已发出,电流上到0.5机,电压全正常

我先说我的维修思路,既然FRAME#有一闪波,那么CPU到北桥到南桥到EC这条通道就没什么问题,应该是南北桥的某个条件为满

足导致寻址中断了,打FSB, LPC阻值,均正常,DMI就不用测了,因为CPURST都有了,肯定正常了,走到这里想到的是BIOS资料错

误,刷之,故障依然,后来把南北桥都换了也是一样,自己本来也不认为是桥坏了,LPC有瞬间波,会不会是其他LPC设备异常

呢?但是这个机子南桥下面没有其他的LPC设备,只有EC,对于这样的问题还是比较郁闷,在这里请教大家一下,还有一个问题是

这个机子内存也没有复位,3代得内存复位是在北桥接到内存PG后就出的,还是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条件呢?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修好了吗。我有个lenovo的机器也是的。FRAME开机有瞬间波形。后来就没有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不太可能有人回答的,懂的不会说,不懂的说的不着边际,
能清晰的修好这个问题,他所有机器的修复率可以达到90%以上

所言极是
我曾经悬赏了300积分的贴,你去看看,有多少实际的回复。。

网友:
不是吧,版主大侠来看看嘛

网友:
我看不到你的帖子,但有一点,你看各个论坛里的帖子,绝大部分都是回答不开机 掉电之类的跑线路的回复,真正的跑信号部分的少之又少,什么查复位之类的不用说,简单。像此类跑新路的,说实话,能真正维修显示器的人,看着笔记本的图纸都能跑,这方面没什么难的。当然原理要懂,不懂跑个毛。

能够详细的说明跑马不跑完该如何去跑线路,没有一个说明的,最多只是照抄教程之类的,除了打主值,拆PCI芯片之类的,没了。

网友:
每个论坛的版主对信号跑马的问题是不太可能详细的说明的,理由如下:
1:不懂的,你和他说了很多,他很难看的明白
2:懂点的,他可以慢慢看,这要过程
3:懂线路的,能看明白,但是能看明白的,他对论坛是没多大的贡献的,他会交学费吗》一般不可能。
只有1 2种类型才有可能花钱到论坛培训,才有可能给论坛带来收益,第三种的,你把他们想看的说出来,对论坛有什么好处,另外在维修的个人来说,把维修的方法说出来,给自己在当地带来了竞争,在这么现实的社会,傻子才会把别人都修不出来的经验说出来。

网友:
就好比,天下乌鸦一般黑,但还有几个变异的白的,就是这个道理。
至少我在某个论坛上发过做IBM T61显卡的拆除过程,成功率绝对高,但发了之后,当地也有人会做了,之前他们的成功率很低,所以我相当的后悔,这不是给自己添堵吗。

人是自私的,所以我现在只吸收不奉献,除非自己发的有用的帖子,当地的同行是看不到的,我才会说,就是这个心理。

网友:
其实懂的人修HP CQ40此类的机型是相当的好修,不出问题,我单板半个小时就可以修好一台,

网友:
楼上几位 果然是大神啊

那种跑码不开机的机器,除了换换BGA,摘外设 还能干点啥呢

网友:
FSB总线LZ有没有查过,LPC帧信号闪一下并不能说明机器开始跑数了 到论坛里面多搜些机器软启动的资料 会有帮助的

网友:
有见解啊,

网友:
CPU复位之后的故障一直是个难点,关于这方面的资料讨论少之又少,很难突破,只能自己摸索

网友:
  CPURST有的话   维修时很麻烦  不是 所有都刷BIOS能解决的  我也有这疑问 该如何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