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本本开机进COMS

楼主(2011-10-27):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索尼笔记本(型号VGN-TT23),开机就进COMS。不知这种问题怎么修,望大侠们不吝赐教。

网友:
貌似这种问题你可以考虑下纽扣电池是否有电!

网友:
   先看下CMOS电池是否没电了,如有电吧时间设置下保存再看看

网友:
CMOS有没有电,有的话再刷BIOS.

网友:
进coms设置之前有无报错提示
可以根据提示查找原因

网友:
后面我查到,用U盘可以引导,笔记本认不到光驱和硬盘。笔记本因为认不到光驱和硬盘而进COMS,要求客户设置COMS后才可以引导。所以一开机就进CO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