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修过LED暗屏的大虾吗。

楼主(2011-10-27):
LDE暗屏。看了很多大虾在说,测电压,待机,弱弱的问一句。去那里测呢。不知道从何下手。有哪位大虾能指点一下小弟吗

网友:
什么牌的电路和LCD一样的,应该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A:
分压板坏了,换一个  没有的话:18952666168

网友:
LCD 的高压我一眼就看见了。可是LED的高压到账在哪里呢。现在的问题在于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这里纯粹说的是屏。跟主板排线都没关系。论坛上有人说换背光。换背光至少需要两个条件。1,正好有一样的碎屏。2,正好是LED灯坏掉。可是我换了好多屏了。还真没见过LED灯坏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压板坏了,换一个  没有的话:18952666168

分压板??一般在什么位置的。

网友:
修到过高压芯片坏的,引起没有LED 22V电压,换芯片后修好

网友B:
一般在屏上会有个单独的升压IC,也有一种是分立 的,像高压条一样的

网友:
看来LED的毛病暂时还是得搁置啊。先存着吧。哪天学会了。一起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在屏上会有个单独的升压IC,也有一种是分立 的,像高压条一样的

问题就在于。这个IC长啥样,我不认识他

网友:
LED暗屏的真不多见,既然暗了就说明LED灯条没供电或灯条坏了,慢慢查吧

网友:
呵呵  不修LED的 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题就在于。这个IC长啥样,我不认识他

想认识是要付成本的,找张好屏,挨个测,再搞个绘图助手,画出电路图,照图分析就OK啦,
这可是俺多少年的心得啊

网友:
直接换屏算了

网友:
暗屏你可以量一下给LED供电的一组电,我修了好几张屏了都是给LED供电的芯片烧了那边有个保险也坏了,找个相同的芯片一换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认识是要付成本的,找张好屏,挨个测,再搞个绘图助手,画出电路图,照图分析就OK啦,
这可是俺多少年 ...

这个还真急不来,需要慢慢累积经验啊

网友C:
兄弟啊。你这完全属于灌水。在这里混的都知道这个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啊。你这完全属于灌水。在这里混的都知道这个解决方案

什么  你见论坛里 没几个修led的

网友:
led 没有高压板   只是一个dc-dc的电路 你查下有无输出 还有 开启信号  亮度 调节

网友:
分压板坏了,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