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250G 分区做系统后无法引导

楼主(2011-10-27):
ST250G 用分区软件(DM/ PQ /DISKGEN)分区后。GHOST完重启后 提示两行英文大致意思:磁盘引导失败,更换磁盘,按任意键继续
基本朋友有没有什么好招解决?

网友:
MHDD 检测过无任何红绿道 坏道

网友:
主分区设置为激活状态

网友:
用PE里的硬盘医生修复一下

网友:
电脑管理里面直接格掉分区,重装

网友:
用电脑城系统光盘里的一键分区试试,

网友:
主引导区加上

网友:
先把硬盘模式改一下,再慢装装一下。前提是要却保硬盘是好的。

网友:
重建MBR试试

网友:
硬盘模式改一下,重写MBR

网友:
一般来说用DISKGEN新版分过区的都会自动激活第一分区的,如果实在不行可以试着重新再分一次区,再做一次系统

网友:
也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