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 多重问题 无从下手

楼主(2011-10-27):
(图片)

网友:
我也是新手,高手都干啥去了,应该是内存没过完,条件;侧AD线看北桥有没问题;拆外设如网卡。;独显是内存过一般考虑显卡;EC;刷BIOS;家焊或重做北桥;这都是老师教的方法,如果是电压的问题就顺着找,

网友:
看了切没人回答啊! 可怜!

网友:
先修1.2V供电吧,压压北桥,看看有没有变化。
我刚修一台,就是北桥故障的。

网友:
看不懂,怎么回答?哈哈,高手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网友:
三星的就这样 正常的电感两边的电压不一样 一边低一边高  R18是集成的电流0.40左右差不多

网友:
跟着上电时序来修呀!

网友:
从简单的地方入手

网友:
唉..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板子  就是没有修出来电压什么都正常 就是不跑吗  点不亮  电流到065-0.74就不动了    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先把供电修正常了再说。

网友:
这板现在还在研究啊!1.2V修出来了,我以为OK了 , 可是一上点CPU核心电压又没,那继续修这也修出来了 ,结果电流在0.64——0.7多一直反复跳变还是有问题啊

网友:
1.2V修出来了,我以为OK了 , 可是一上点CPU核心电压又没,那继续修这也修出来了 ,结果电流在0.64——0.7多一直反复跳变还是有问题啊!  我把内存拿掉也一样,U不上电流0.5多不动,就觉得U过一半或内存不过,可我量了内存工作条件都正常。所以我估计还是U过一半因为修核心的事后还有一个小问题

原先没核心的时候1脚和12脚的3.3V只有1V多就问题就在这我就追
3.3V是由Q505转换过来的 Q505D极3.3V G极1V多这应该是高于3.3V的一个电压问题就在这再追G极线路是12V经一个R510过来的在R510有12V正常那不是R510坏就是被拉低了 电阻好的我就取Q504看看是不是那路拉低结果一样,我就把Q505取了结果电压起来了原来是这坏了换好后OK了,核心供电0.95出来了,但是U50712脚电压有了1脚的还是一点多以为R559坏换后无效R560取掉没出来IC换过也一样,我就其了这电压是正常还是IC还是坏的。我一修的闷了所以在此再次请教下大师们????????????

网友B:
          现在问题搞好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问题搞好拉吗

没有啊!还要请教你这大师,这板问题是在太多了 我从没遇到过,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供电修正常了再说。

问题多多啊  还请大师指点

网友:
我有一 R23的主板也是,二修板,独显的,测试 到显卡坏了,换了显卡现在还不跑码,火大,BIOS什么的也搞了,看不到问题了,电压正常得一B,也没头绪了,

网友(点评):
电压正常不能说明什么 你怎么证明正常?PG有3.3V 么延时 算正常, ?

网友:
二手机就怕被做手脚,不好修啊!是在不行换板,本来这行现在都不好挣了,再这样都的回家种田咯

网友C:
我这两天也有这样现象的机,也没搞好

网友:
搞这样的机没钱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两天也有这样现象的机,也没搞好

搞这样的机没钱挣啊

网友(2011-12-06):
也没思路坐等结果

网友:
我围观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