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高手进来啊

楼主(2011-10-27):
一台IBMR61 965独显  原本CPU是T7250 电流加到0.8几就不动了 内存没波形 BIOS第二脚也没波形 不亮机
换成T8100的CPU 电流只能上到0.5几 BIOS第二脚没波形 这款机器可以上T8100的 BIOS也刷过了 还是老故障
以上故障 哪位大侠帮我判断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说的太笼统光看电流是很难判断的。可能跑U了也可能不跑呢?但是看这电流复位等等供电应该是出来~

网友:
用假负载测出 CPU供电时钟复位已经出来了  数据线与控制线阻值也都很正常

网友:
上个诊断卡跑马看看啊

网友:
诊断卡诊断下

网友:
先用诊断卡跑一下码,先确定故障部位再进一步检查。

网友:
T7 跟 T8 的工艺不一样 电流减小不奇怪

网友:
关键没有测试卡

网友:
我感觉还没有跑吗 BIOS都没读

网友:
没有测试卡啊。楼主的装备太差了。淘宝上有得。呵呵

网友:
先用诊断卡跑一下码

网友:
你不差COMS电池 自动开机 掉过电没 掉了几次? 这机器掉电才是读完了

网友:
谁手中有R61的板子 南桥背面电阻R86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测试卡是不是需要飞线才能用,才能跑码,我也没有检测卡,

网友:
刷个BOIS 试试

网友:
只掉了一次 第二次就不掉了 好板也只掉一次

网友:
我有个一样的板子对着量 不过那板能亮 不过被雷打过 U口数据线短路 南桥挂了
两个板对量出 1R5B对地阻值不一样  能亮的为4欧姆  不能亮的为100多欧姆 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修好了 板子在别人那修过 少了两电阻

网友:
R137 .  1 -ICH_SLP_M 通往南桥的什么信号

网友:
少两个电阻都能找到。功夫不错。恭喜。

网友:
别人修过的板子还是要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