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人教我看这个时序图,急求

楼主(2011-10-27):
谁有台式机时序时序 上传啊  拜托急用 我全下载 太差的就别传了 还有这个谁帮我看懂  一点不能理解,主板维修和板卡维修有何不同都是指台式机吗?
这是饼哥发的 没带解释

网友:
到现在都不知道,要没有时序图,自己如何判断时序

网友:
求高手解释下图!~~~

网友:
呵呵,还要怎么说呀,不是很明白已经一步下的标出来了吗

网友:
想明白了,12345那是步骤我以为是电压呢

网友:
12345就是顺序啊,比如前几个,首先基本供电,然后复位信号,然后3V待机电压,然后晶振提供频率……
楼主可能是后面的代表意思看不太懂吧,我也看不太懂,现在也在慢慢学心中,没别的办法,没有师傅教,只能从书上或网上一点一点扒着学了。

网友:
路过学习了,我也看不懂啊1

网友:
先触发上电
然后产生内存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PWM条件满足后 输出vcore  CORE产生后 去开启时钟  ,南桥得到 电源 时钟和2 个PG后 ,产生复位给北桥 和CPUPG信号  。复位经过北桥 且自身条件满足,产生CPU复位给CPU  整机开始工作............

网友:
上面都标好时序啦,

网友:
报个远程听下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