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跑00

楼主(2011-10-27):
各电压正常 蓝桥有复位发出  北桥也收到  没CPURST出来
北桥供电正常

网友:
不用说了,快点的方法,直接加焊北桥

网友:
直接加焊北桥

网友:
FF做南桥 OO做北桥

网友:
关键是北桥我都拆个换上了 还是一样的现象
我都开始怀疑是不是北桥本身的问题  会不会是北桥发出CPU复位的条件不满足  还是其他故障引起的故障
没思路了 不知道从那查起了
在线等  各位高手帮忙分析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