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l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1-10-27):
接一台联想c466l 最开始是进水不触发 后来查到pc58到8734的20pin之间断线了 接好后能开机了 但就是不定时掉电 不掉电的时候能进系统 最多就是几分钟就断了 确定不是温度散热的问题的问题 在bios里面也会断 在补充一下 待机是0.02 有时候开机到0.03就停了  几秒后断电回到0.02  在开还是一样的 现在没思路了

网友:
我觉得还得从进水这方面入手,可以看看有没有零件腐蚀了,如果进水久了的话还得看看芯片底下是不是很脏、看看掉电的时候是怎么一个状态,掉电之后能不能触发、等等、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进水的地方都看了 实在是看不出什么了  掉电以后也还能再触发进系统 但几分钟后又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进水的地方都看了 实在是看不出什么了  掉电以后也还能再触发进系统 但几分钟后又掉了

这样看来待机是正常的了,你有没有换个电源看看或者只用电池只用电源看看。不排除是保护掉电的、

网友:
  好好检查检查可能有腐蚀的地方没清理干净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看来待机是正常的了,你有没有换个电源看看或者只用电池只用电源看看。不排除是保护掉电的、

单独用电池和适配器都试过了 一样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保护掉电的 但看见论坛上有个帖子上说 掉电分两种情况 一是保护掉电  二是 欠压掉电  要是掉电后连待机都没有 那应该就是保护掉电  要是掉电后还有待机 应该就是后者   但是想不通的是要是欠压掉电的话为什么还能进系统而且能运行几分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用电池和适配器都试过了 一样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保护掉电的 但看见论坛上有个帖子上说 掉电分两种情 ...

那就用示波器量一下供电的波形咯、看看CPU供电咯,也不排除是进水的地方配件不良(电容或者电阻的焊点氧化之类的)的问题。进液体的机子我喜欢用水和洗手液或者洗洁精来洗主板,然后用吹尘的风筒风干后再修。

网友:
你具体查一下点火回路

网友:
进水的地方问题最大,先用烤箱烤板

网友:
把进水的桥换一下

网友C:
进水的地方是什么供电IC,看看那个电压不正常或不稳定!

网友:
小心BGA芯片下面。有的时候看不到。但里面却进水了

网友:
看看那个电容周围的电路,重点是其他电容。估计还有坏的,怀疑电压不稳

网友D:
看看各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我也是怀疑电压不稳定。楼主,解决了给我们说下,大家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各电压正不正常

都能进系统电压肯定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的地方是什么供电IC,看看那个电压不正常或不稳定!

进水的地方是8734的背面 但是掉电后待机都还有的

网友:
我也有快C466 945集成的主板 时亮时不亮还掉电,不知道怎么下手好!

网友:
如果能开机掉电的话   先检查下元件有没有被腐蚀的  没有的话你就试着做下桥吧   进水桥容易虚焊

网友:
把那进水的ic还了 试试

网友:
能进系统证明板子应该是好的,会不会是那个电压低了,或者有进水的地方腐蚀没有看到?

网友:
估计还有段线或是

网友E:
进液体的机子我喜欢用水和洗手液或者洗洁精来洗主板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4842-1-3.html,真的吗,那洗板水留干什么的,你这样做是为了省钱,还是效果更好一些。

网友:
腐蚀的地方你还是没有把断线的找出来,应该不是别的地方引 起不良的。

网友:
老兄,你的掉电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了。说一下经验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液体的机子我喜欢用水和洗手液或者洗洁精来洗主板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 ...

用洗板水洗了之后很油腻、颜色也很难看、我不喜欢。用水洗了之后记得吹干就好了、

网友:
这故障    等待结果   学习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水进那里就从那里开始维修就没有错

网友:
加焊北桥试一下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答  最新进展 查来查去没查出什么 最后把这个电容周围的电阻电容换了几个 在开不掉电了 但新的问题来了 检测不到硬盘了 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摸了下南桥 温度有点高 但是USB都是可以用的 现在准备把南桥换了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