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显的电源代换

楼主(2011-10-27):
液显的电源可用ATX电源临时换换吗

网友:
可以,液显大多都是用5V,12V。

网友:
电压对得上就好用,不同的改动就行................................

网友:
我代换了,能用

网友:
能用的,一样的12V和5V,电源板坏时可用作测试

网友:
用ATX的12V。。

网友:
呵呵,前一段刚看一下教程帖,我也做了一个,不错,能工作的。12V接12V,ON接5V,地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用的
只要电压对上号就行

网友:
临时判断故障是可以的,可是你给客户维修总不能后面拖着ATX电源吧

网友:
可以,别接错了,一般液晶都是12V和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