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73C不开机等维修

楼主(2011-10-27):
此板也是垃圾佬的货,上次拆桥跑线路修那个梅捷成功以后,大受鼓舞,这个板在废板堆里面呆了很长的时间了,今天就打算拿它出来修修。

其实以前这个板都被我搞过了,没有搞定就一直丢在废板堆里面,自从拆桥跑线成功修复梅捷那块以后,感觉自己的功力大增,好像任督二脉打开了。

以前修的时候发现不开机,看到32.768和谐振电容被动过,但是桥没动过,发现此板没有IO,所以就换32.768 和谐振电容,
无果,焊桥, 无果,重植, 无果。就一直待在废板堆里了。

下面开始,先看图:

以前被摸得太多了,因此也没什么新鲜感了,直接重复以前的动作,测晶振 32.768 两边0V,25M 两边0V,3.3VSB 正常。
开机端子 正常。
在板上仔细搜索待机可能还要产生的电压,元件没多少个, 在PCI-E 和PCI槽中间发现一个可疑元件。

因为待机测它的5 6 7 8 脚有3.3V电压, 1脚 有5V电压,2脚接地,3脚有1.1V电压,4脚0V,
4脚粗线,断电打阻值,6欧,感觉很低。

找到此IC的PDF,此IC名叫W83310G-R2

其实这个IC用得最多的就是内存的DDR_VTT电压转换用。

如图,1脚是输入,2 接地  3是基准电压 4是输出 5678是供电。
现在是4脚输出0V而且对地阻值6欧,肯定不正常。

拆下这个IC,打4脚阻值,正常了,换上一个IC,4脚出来1.1V了,查了相关图纸,(精英MCP78M-M3)
发现此电压叫做1.1V_DUAL,供往桥的这些个引脚,

不懂具体,那位大虾知道的麻烦告诉一声。

插电触发,能触发上电了,可是复位灯常亮(没复位), 测CPU供电 0v, 测内存供电 1.92V,上拉有内存供电的一半,桥供电1.12V,正常。

查管子无异样。
CPU供电的IC是ISL6566, 测37脚EN 0V,跑线通旁边两个小芝麻管,测直通37脚那个芝麻管的C极,0V,测另外一个芝麻管的B
极,这个信号就是CPUVDD_EN ,一般由桥发出的,0V, 为了省事,直接把两个芝麻管去掉,插电触发,可以跑码了。

但是关机以后复位灯亮起风扇还在转,也就是不能关闭电源。

乖乖查这个信号。小跑一下线,

发现空着的焊点两边都是细线,一头接Q13的B极,一头穿过孔,然后沿着曲折的细线往桥方向走了,判断此信号应该就是
CPUVDD_EN,但是不懂为何此焊点留空.

为了证实是CPUVDD_EN这个判断,触发以后(此时拆掉的两个芝麻管还没装上去),上电了,测空焊盘的另外一端有3.3V电压,强制关机,
复位灯亮起,风扇还在转,而此时测焊盘上3.3V电压消失,因此基本上确定是CPUVDD_EN,
复原两个芝麻管,直接用导线接通空着的焊点,通电触发,跑码了,接着亮机了。关机,可以断电了。

再来一张点亮的图:

维修完毕,去吃饭了。
本来这个帖子早就发完走人了,正在写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来个人扛个老老的机子,过来修,换了差不多20个电容 外有装系统。搞到现在,郁闷。

网友:
过来看看,最近修机器不跑马的修的没思路了

网友:
呵呵,你这个点型的掉件了。。。。掉了个这么重要的电阻。。。

网友A:
楼主厉害啊,但是哪里不像是掉件的样。。。芯片是做什么的?

网友:
感觉你们修东西思路咋就那么清楚呢

网友(2014-12-16):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啊,但是哪里不像是掉件的样。。。芯片是做什么的?

芯片作用就是转换内存的DDR_VTT电压,这里内存基准电压可以在IC 3脚测量到,3脚也可以成一个开启信号引脚,外围连接三极管控制。

网友:
真厉害,这样的板都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