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17寸液晶维修求助!!!!!

楼主(2011-10-27):
三星17寸液晶显示器,开机暗屏用电筒照屏幕能看见图像,怀疑灯管坏了,拆开之后发现3个电容放炮了都换掉之后装机测试,屏幕依然不亮用手电照也不显示画面了,电源版变压器位置有啪啪的响声,找问题时候没挂负载把高压条芯片烧了一个,于是去电子市场买了块电源版和一个高压条,回来接线时候迷糊了求各位大侠指点一下,下面上图大侠帮分析下怎么连! 阵脚图的地址
cn3 的1234脚为12v 5678

5脚的1-5 vcc gnd vadj 空 on/off

新买的电源板,阵脚图在上面

补充内容 (2012-7-6 10:19):
谢谢各位大虾,重新买了块高压电源一体板更换成功,现在仍在使用。

网友:
啥也不用看了,借个12伏先搞亮灯管再说,带保险的接正极,开关脚另外找,从哪找呢,别急,驱动板和电源板连接口处找,按开关前没有,按后出现的3伏电压接开关脚,就行了,亮度控制脚空着不接

网友:
电源板不合适,还要转换个5V电压给接口板

网友:
电源板电压高了吧.........................................

网友:
找到12V,找到信号线,接地就好啦!

网友:
你的电源板要带有5V电压哦,就三跟线啊,12V、5V、地线

网友:
这句口决很经典!

网友:
就基地TB买块长城的电源板啥都能搞定,才20块我一下买了5块。非常好用。。。

网友:
电源板怎么要换,只换高压条就可以啦,不够位置可以把原来高压部分的件拆开,用双面胶固定。新买的高压条5脚的1-5vcc gnd vadj 空 on/off
1脚接12v
2脚接地
5脚接控制

网友:
看你提供的图,是不是三星911或711的。如果是,找SP8M3换一换。

网友:
俺是来学习的,留个影

网友:
没挂负载会烧高压条??没挂负载电路会保护怎么烧?

网友:
没挂负载,不会烧高压条的吧,是不是早就烧掉的了,这这样的话只换个高压条就可以了,降低成本哦

网友:
在原本上改高压板就可以啦 。三星板子上写怎么供电和接地很好改的就3跟线。三星711把

网友:
楼主的电源板好像是写的是液晶电视上用的唉!

网友:
高压条的确是比较容易坏. 但没有负载是不会烧高压条的.建议楼主修好。技术是不断修好一块又一块总结出来的心得.经验.当迩修好一块难修扳子的时候,迩会有种说不出的喜悦.  修者,器物之还原也!  高压条不是还有个去保护吗/

网友:
买个原电源板 也很便宜

网友:
修者,器物之还原也!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