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P电源,通电发出吱吱声,紫色电压0.5v,绿色无电压。

楼主(2011-10-27):
长城300P电源,通电发出吱吱声,紫色电压0.5v,绿色无电压。声音是辅助变压器发出。检测发现L1旁边的电容C11短路了,拆下来检查电容正常。应该是其他地方短路了。找不到原因。请了解的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俺刚刚学,还在学看电路图,请说按电路图上面的标示说哦,要不我找不到!谢谢。呵呵

网友:
tudou.com/programs/view/G2tXnTsZisU/

看了这个视频,学会了一些测量。
测得220V交流电压正常,
300V直流电压正常,
7500的(输入电压)12针脚的测得3.6V,正常应该12V的,有问题。输出电压(4针脚)的也偏低。

说明辅助变压器这条线路有问题是吗?

网友:
查到C11短路,可以从C11开始查线路看连到哪里去了?一个一个元件的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