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维修中的经验

楼主(2011-10-27):
大家在维修中的大部分是换板卡还是进行芯片级维修

网友:
当然是能维修就维修了,但也要考虑换板与维修的成本那个少了,,

网友:
看情总而定
大问题且催得急只能板卡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看那个方案更能创造价值并且能让客户认同

网友:
有时客户也急,所以就换板了,,,有时维修时间短,客户可以等,就修板了,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接受到的都是裸屏.并且都是已经确定是屏坏的了..都是芯片级维修

网友:
客户第一。如果他们同意换板我也没有意见

网友:
那你们怎么换驱动板的啊,像上面的接口是怎么弄得啊,通用版和原机器上的接口不一样啊有什么好法吗

网友:
能修的就修哦,修不了的就换板了,还有的客户修过几次不稳定的就会建议客户换板的

网友:
能省则省别人才会开心

网友:
只要是看成本的问题,不好修的主板,你再修,也只能收个30左右。还不如直接换一个板子来的有钱赚。如果是好修的,就还俩电容的事儿,那就直接换上不就又30左右?!一般有通病什么的就好修了。显卡之类的我是不建议维修,尤其是GPU有问题的、虚焊的那种,你就是修了也用不了多长时间,还不如让客户直接换新的直接,并且收钱来的轻松......

网友:
客户急能换则换,客户不急能修则修

网友:
一般给个建议

网友:
好修的尽量修,难度高的还是换板吧,毕竟时间成本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