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 BIOS密码问题!~

楼主(2011-10-27):
一台ibm BIOS密码被加密了。。

开始自己刷BIOS 刷了没用。。也想到没有这么好解决 。听说IBM 的机器密码都再安全芯片里面 于是网上订购了一个at97sc3203安全芯片。。

装上去 结果还是要密码。。于是再刷一次BIOS 还是要密码 我就郁闷了 请问各位大神 这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g5NjkxfDUzNDQ0ZTlhODUxNjMwMzQzZjlmNTIxZjBhZTFiNjAzfDE3NzcxNDgwMTQ%3D&request=yes&_f=.jpg菜鸟查了相关资料原来 密码芯片在一个P24S08 的一个飞利浦芯片 现在已经用编程器读出来了 。不知道密码在那个位置 有人知道么?

网友:
好吧 问题已经解决了。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特别对于新手。。前面看到有人说把0X330这行都改0 发现 原来需要把原来的密码文件倒出来  用一个叫IBM passLITE 软件修改好。。然后再刷回去。让我走了不少弯路, 发现刷了以后报错0192 安全芯片有问题?
于是换回安全芯片 还是一样0192 。不爽。。。

怀疑是BIOS问题 于是把BIOS 换回原来的版本 问题解决了~!~~

网友:
只看到楼主自编自演,好寒心,我来顶一下。

网友:
没把那个软一起传上来啊

网友:
怎么没多少人过来围观呀

网友:
不错,一直遇到这样的问题都不知道怎么解决呢!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BIOS用原来的,安全芯片用软件把内容刷新下就行啦?

网友:
IBM passLITE 软件修改好   怎么修改呀  不都发上来   还是不知道咋搞呀  ?

网友(2011-11-29):
呵呵呵,换一个密码芯片就好了,怎么又那么多的问题呢,25S08在网卡的旁边